数控冲切边的时候经常出现凹凸,单打出来好的也有

楼主(2016-12-03):
求分析

网友A:
凹凸模间隙太大

网友B:
冲切路径的加工顺序不合理。

网友C:
模间隙过大的原因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间隙过大的原因可能性大。

好的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切路径的加工顺序不合理。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点评):
改变为零件当前模具的模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凸模间隙太大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D:
。。。。。你这是整块板子在夹钳上动了吧,有一块这样的,那么后面就都尺寸错误。主要还是模具问题,导致冲头带料,然后带动整个板子和夹钳位移。看你这切断面,模具刃口应该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整块板子在夹钳上动了吧,有一块这样的,那么后面就都尺寸错误。主要还是模具问题,导致冲 ...

夹钳应该没有松动,因为一版料中也就几块产生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是磨具刃口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夹钳应该没有松动,因为一版料中也就几块产生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是磨具刃口坏掉了

出现这种问题,首先检查模具刃口是否锋利,再检查间隙是否合适,三检查模具入模深度是否合适。这个现象99%是带料引起的,板材相对夹钳肯定是有位移的,否则那就是XY轴传动的大问题了。你所说的一块板上就几块有问题,我表示怀疑,首先看夹钳夹板材的地方是否有齿钉位移的痕迹,如果就是点没有划痕,那么就是板材相对夹钳无位移。有位移并不是后面每个零件都凸或凹出来,而是后面所有模具相对前面已经冲过的整体位移,所以孔边还是整齐的,但整个孔相对前面冲过的位置位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问题,首先检查模具刃口是否锋利,再检查间隙是否合适,三检查模具入模深度是否合适。这个现象99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详细查看每一道工序

网友(2017-01-27):
模具是主要原因。我公司还出现过因为夹钳松动在X轴方向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