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冲压加工工艺及可行性

楼主(2016-12-03):
请教各位大神,材料Q235,这个零件采用冲压工艺如何加工??用钢管翻出直径18的法兰是否可行?

网友A:
下料截管保证长度尺寸,然后冲压法兰,最后底部胀管。

网友:
可以,级进模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Q235只能翻边时多走一刀。

网友:
用旋压可以把钢管翻出直径18的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截管保证长度尺寸,然后冲压法兰,最后底部胀管。

冲压直径18的法兰,减薄量能保证1±0.1的壁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压直径18的法兰,减薄量能保证1±0.1的壁厚吗?

一般要偏小,钢管的壁厚都不到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偏小,钢管的壁厚都不到1mm.

谢谢指点,另外R1.5处会不会更薄?1±0.1的管做毛坯,最终能保证多少??

网友:
冲压拉伸成形后   滚凸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