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3 安装win10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我新电脑,正版的Win10 。装上了SW2013 ,但是想现在的问题是,插件缺少,右边工具栏也是英文的,本来以为是KB30***那个注册表作怪,看了一下,也没有那个注册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添加结构件,按照百度的办法,但是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文件夹位置,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寂静天花板大侠看不出问题估计多半看不出了。
重新装吧。

网友(点评):
这还用分析吗,2012年末solidworks2013发布了,win10 2015年发布的,这TMD能支持才怪呢。

网友:
Win10不支持2013,至少装个2015差不多,最好2016,2017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solidworks2013从时间上也不可能支持win10。

网友(点评):
2015版还得是打了SP5的solidworks,因为2015年7月29日才正式发布win10

网友:
最好在Win10 下安装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SW2016.

多谢,以上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目前使用过程中小问题,卡死崩溃不断

网友(点评):
新的操作系统用新的软件会更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寂静天花板大侠看不出问题估计多半看不出了。
重新装吧。

多谢,以上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目前使用过程中小问题,卡死崩溃不断

网友C:
solidworks2013 2012年9月20日发布
win10 2015年7月29日发布
用小学算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2013 2012年9月20日发布
win10 2015年7月29日发布
用小学算术即可

大神还是说的直接一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