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薄壁管件加工完后应怎样校形?

楼主(2016-12-03):
  如图,考虑到零件是薄壁件,材料304,1件,宽度厚度方向无需加工,只加工总长和方形孔。工艺流程上我的思路是:OP10:车端面保证总长后,OP15单边留量2mm粗铣,OP20:自然时效,OP25:单边留量0.7mm半精铣,OP30:精铣到位。问题是机加完后大面肯定变形(特别是前面),需校形才行。但是这样的薄壁件又不能直接向下加压,铣一根棒料衬在里面整体加压我厂有没有那么宽的压力机,有没有比较简便廉价的校正大面平面度的方法呢?请坛中前辈耳提面命,本人经验不足,请大家教我。

网友:
二根背靠背点焊后加工,再时效,最后磨去点焊

网友A:
楼主这图看的我眼好晕,楼上大侠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B:
图中:总长1320,方管50.8,壁厚6.35 。单面铣29个矩形孔,加工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为防止前面过量变形,可以考虑在管内加辅助支撑,但是内壁是不平整的,而且效率也降低。
建议不一定实用。

网友C:
后期校正不大好弄,可以想想办法减小铣加工时的变形量,控制在合格范围内。不知目前加工后的平面度是多少?离要求有多少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校正不大好弄,可以想想办法减小铣加工时的变形量,控制在合格范围内。不知目前加工后的平面度是多少? ...

现在还没有开始做,产品只有1件,没有可以用来参考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不校形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看的我眼好晕,楼上大侠的方法值得一试!

图片是手机拍的屏幕,这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总长1320,方管50.8,壁厚6.35 。单面铣29个矩形孔,加工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为防止前面过量变形, ...

突然拉拔的型材内孔表面质量比较好,可在管件内衬一根尼龙棒,保证与工件的间隙在0.03-0.05mm之间,这样可以较大地减小前面的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拉拔的型材内孔表面质量比较好,可在管件内衬一根尼龙棒,保证与工件的间隙在0.03-0.05mm之间,这样 ...

只有一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个内衬防止变形,质量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个内衬防止变形,质量可以保证。

今天看到下来料状态,内孔不均匀,用衬套可能在需要的部位衬不紧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下来料状态,内孔不均匀,用衬套可能在需要的部位衬不紧实。

加工完后将结果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