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仪表铣床主轴应该选那种料和怎么热处理?望大侠指点

楼主(2016-12-03):
原主轴坏了,现要重新做根主轴,原来是莫氏4#柄连接的,现在改成一体的。工作转速200转,装双铣刀片(锯齿80*8*22孔).由于45#钢热处理后钢性和韧性都不是很好,现考虑用弹簧钢或者40GrMo等材料,望那位大虾指点,那种材料适合,热处理的参数等。还有为了增加钢性轴承选择那种类型好?

网友:
20CrNiMo这类,渗碳淬火

网友:
1,相同结构下轴的刚度主要与轴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
2,碳钢与合金钢的弹性模量相差无几,
3,所以如果刚度不够一定是你结构设计不合理或装配不到位造成,

楼主:
现在买了40Gr的材料,有关热处理的参数和流程那位大狭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