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软轴两端能用电钻打孔吗

楼主(2016-12-03):
买了个硬轴,想着用锉刀,打打两端的尖角,根本搞不动,钻孔也不行,不知道软轴硬度怎么样,电钻能打孔吗,我是想着用光轴配合直线轴承做导轨,一个小东西,不知道用软轴行不行,倒是没多大外力

网友:
1,据我所知,所谓的软轴,这个软字和其轴本身材料的表面硬度并无多大关系。
该热处理过的还是会热处理。
2,直线轴承,轴还是要有一定硬度的。

网友:
基本上量调质,高级优质碳素结构钢在HRC30左右;合金钢在HRC40左右

网友:
你买的硬轴是那种表面高频淬火的吧? 直径多少?小了是很难大,打了也很难攻牙,但是大于8mm的硬轴上车床还是好搞的,它是表面硬,中心还是软的

网友:
1)我买光轴,看是不是硬轴,就是用锉刀锉一下边角。

2)端面打多大的孔,也得看硬轴外径。比如,12mm直径的硬轴,端面打孔,我是不敢打M6以上。

3)硬轴镀铬面打孔?不调质的话,费劲。

网友:
我看不出你是要径向打孔还是轴向打孔。
光轴一般是外硬内软。轴向一般普通钻头就可以。
径向打孔,如果孔不多,电火花穿孔,线切割。但这个好像没必要,有带径向孔的商品光轴的。

网友:
软一点也行,装配精度可以低一点。试试看吧。

网友:
说得不明白,也没有图示

网友:
说的应该是镀铬光圆吧,外面很硬,里面不硬的,我们一般都是用火焰烧一下,再车卡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