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x0.5丝锥经常随机断,快混不下去了

楼主(2016-12-04):
各位大神,现碰到一个棘手问题。M3x0.5丝锥经常随机断(有时做几个就断了,有时可做到一千多,一般是两三百个断的多),快混不下去了。请指点,谢谢!

盲孔攻丝的,孔深5.6mm,孔底有1.6mm的避空。所以大概需攻8到9道牙,并且需要导牙长度为1.5P的切削丝锥。
工件材质:4340合金结构钢。退火态,硬度大约23HRC。材料截面是六角形的。
底孔直径:2.56mm。用的是三菱的内冷钻头。(图纸规定螺纹小径为2.551+/-0.045)
机器:西铁城A20,导套机
丝锥:OSG的A-tap系列的M3x0.5丝锥,是粉末高速钢的。(用OSG一般高速钢的会烂牙,没法做)

已做措施:
1.开始用G84刚性攻丝,后来怀疑车床精度不好,买了柔性攻丝夹头但丝锥还是断。但有一个改进:牙型看上去光滑一点,之前刚性攻丝有些丝锥装上去做出来的工件是烂牙的,要挑丝锥来用。
Ps.有个奇怪现象:用柔性攻丝时用G32柔性攻丝编程做出来竟然止规进,只好用柔性攻丝夹头+G84刚性攻丝编程这个组合。通止规才正常。
2.怀疑攻丝前底孔有铁屑,钻孔后专门用一个内冷管再用高压油吹一遍,但还是断。
3.怀疑攻丝时铁屑排出不畅,所以分两刀,第一刀攻到一半深度,然后退出,第二刀再攻到底。但还是断。
4.刀具中心和送料机中心都多次校正,但还是断。
5.转速从100到800都试过,都没效。
6.丝锥试过OSG的好几款,国产非标订做的,瓦尔特的等不下于6款。大多数是烂牙,可以做的也会断刀。目前看总体还是OSG这款A-tap的勉强可以用。
7.有时候虽然丝锥没断,但发现最后一道牙通规过不了事,拆下丝锥看,大多数丝锥的牙都有崩掉的小缺口。

是不是导套机攻丝比较麻烦啊?发现导套调得较紧就会烂牙。并且这六角形的材料有些有点弯(5.95mm的面与面直径),现在被逼的没办法,所以我把材料扯进来,说主要是震料导致的。否则压力太大扛不住啊,天天都被反应丝锥断,干不出产量。

网友A:
是否底孔过小?

网友:
我们是做不锈钢的,工件上也有m3的,有效深度5.5,买的钻头和丝锥都算是国产的,不到10元。买来的丝锥和钻头都需要刃磨才使用,比较稳定,钻头做500,丝锥300后不管坏没坏都换。其实新买的钻头和丝锥有的批次有瑕疵,自己刃磨后会降低这种风险,建议让有经验的师傅刃磨

网友(点评):
是什么材料?磨什么?容屑槽?

网友(点评):
绝对大神级技术,才能用10元的丝锥加工300个不锈钢的M3孔。

网友:
把底孔稍微加大一点验证下!

网友B:
撸主你们公司用的机器和刀具够好,根据你的描述也比较清晰,相信贵公司的技术实力。2.60的钻头肯定会好点,攻完后小径还是会在公差范围内。其次是排屑问题,当然你们用的应该是上排屑丝攻吧,还有就是攻丝油切削液上也许有文章可做。其实看你们公司这么专业,这些细节应该都做的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你们公司用的机器和刀具够好,根据你的描述也比较清晰,相信贵公司的技术实力。2.60的钻头肯定会好点, ...

谢谢啊!因为是加工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设备和刀具还可以。但工艺方面就自己一个人在瞎搞。管理层都是只看结果,产量到不到;操作人员和现场技术员也只管开机和正常的换刀调整。自己夹在中间一有问题搞不掂,就难混得很。
听大家的意见,准备去买2.6的钻头。如果交期长,就找把小镗刀扩孔,先测试起来。丝锥一直用的和测试的都是螺旋槽的。直槽的不适合吧!
切削油是嘉实多的一款,全厂车床,铣床和加工中心都通用的。如果单独搞一款可能不大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底孔过小?

底孔是2.56麻花钻钻的,只比2.6小了0.04。难道就这0.04差别这么大?!

网友:
西铁城易缩料,调整夹头就解决了。好了要谢谢我

网友:
兄弟你是哪个省的?留个联系方式吧,我是德国某丝锥厂厂家的
加微信DCEC05296

网友:
试了这么多款都会断丝锥 可以肯定的不是丝锥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机床或夹具。

网友:
我建议丝锥用进口的,钨钢或高钴合金,攻丝用g84q0.5 最好上攻丝夹头,切削液浓度检测一下,稍微调高点

网友C: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四氯化碳,这东西比攻丝油好用太多了.我们一般碰到比较难攻的会蘸一下在攻,效果用一次忘不了,攻的时候用刷子蘸点刷一下丝锥,不过有毒易挥发,瓶口敞开过一段时间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四氯化碳,这东西比攻丝油好用太多了.我们一般碰到比较难攻的会蘸一下在攻,效果用一次 ...

算你狠,喝了酒的人不能用这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如果有结果了,告诉我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加大钻头试下;润滑油换一下看;
看下设备是什么样的,工件结构,钻头型号,加工数量,磨损状况。
方便大家帮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你狠,喝了酒的人不能用这个。☺

不过效果真的非常好,喝醉了也不会来上班,高机加工的也算是危险行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钻头试下;润滑油换一下看;
看下设备是什么样的,工件结构,钻头型号,加工数量,磨损状况。
方便大 ...

谢谢版主捧场!目前准备试2.6的钻头。其它信息后续会陆续补充。

网友:
钻深加深点试试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丝攻攻完牙后,用刷子刷一次,不是气枪吹一下,一定是刷,丝锥小,残留铁屑极小,气枪吹不干净什么的

网友:
微细加工是门学问,我做的一台设备,M1的螺纹,只能攻300-400件,丝锥必断.

网友: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刀具代理,有齐全的螺纹类产品和技术积累,我的qq:联系方式:qq and wechat:287277389,以后这种头痛的事可以交给我们来解决!

网友E:
两礼拜前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我攻的是6-32UMC ,材料为304不锈钢与钛合金,深度0.625inch 因为英制的牙要比公制大,所以我们钳工师傅们10个孔没有做玩报销20只CPM材料的丝锥,后来都不敢上手了。问题到我这里,首先我用YAMAW的螺旋上排削丝锥,(专攻不锈钢黑色的),将丝锥后部磨掉,只留导向牙合一两个切削牙,用攻丝机一个丝锥攻了300个孔还没有问题(零件攻玩了)。
 钛合金,只能用CPM (粉末冶金高速钢)丝锥,先引5毫米牙,然后磨丝锥,导向牙要在三个左右,切削全牙一两个就够了,一个丝锥150个孔左右要修磨下。

网友(点评):
实践高手

网友(点评):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建议楼主 1 可以减小丝锥牙数,(这个可能回影响螺纹精度)
2 是否可尝试用挤牙丝锥。

网友:
过来学习下,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不锈钢材料为什么要攻丝呢,材料硬脆,坐等高手解答,以前遇到过铝板加工M1.5的孔,结果攻丝机不给力,只好人上,32个孔啊,6快板,孔深10mm,快疯了

网友:
攻牙是怎么攻的,机器?

网友:
虽然刀塔中心高调整好了,但车床上装刀中心位置误差较大,同样的条件换到钻攻中心上试一下,比较一下是否刀具中心不准的原因。

网友:
对硬度没有特别要求的话,材料能否进一步降低硬度

网友:
机攻转速的波动多大?

网友:
以前做M10的细牙也是做10个多个就断了,但材料硬有HRC30,攻30深的牙。后来把攻牙前的孔底径做大了0.1,就没事了。不知道你的工件是做什么的,A20是有后轴的,可以想办法切断零件后用后轴夹零件来攻牙吗?

网友(2017-01-16):
学习学习 楼主要搞定了不妨分享下 提前感谢了

网友(2017-04-22):
可以考虑加大下底孔并且加工时加润滑

网友:
适当的扩大底孔直径,然后提高丝锥的刚度。在转速上进行调整试试

网友(2017-06-15):
引用 楼主:
底孔是2.56麻花钻钻的,只比2.6小了0.04。难道就这0.04差别这么大?!

差别很大,可以试试,如果你们没有螺牙高度要求的话

网友F:
建议用挤压丝攻应该很好些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是否已经解决,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礼拜前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我攻的是6-32UMC ,材料为304不锈钢与钛合金,深度0.625inch 因为英制的 ...

前辈,能否私聊发一下你说的钛合金专用的丝锥淘宝链接我看看?我用yamawa HSS-E的丝锥攻钛合金,15个孔就不行了。。。

网友(2017-08-14):
引用 网友G:
前辈,能否私聊发一下你说的钛合金专用的丝锥淘宝链接我看看?我用yamawa HSS-E的丝锥攻钛合金,15个孔就 ...

18925235073 加我微信

网友:
我是定做,最近又需要定做一批

楼主(2018-03-18):
不好意思一直忙忘了这个帖子。
这个问题后来基本解决了,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现在偶尔还是会断,但频率低很多了(每100支丝锥大概有5支会断),所以现在基本能保证产量。并且断的发现大部分是丝锥柄部缠了一团铁屑,我给的理由是操作员没监控加工情况,没及时清理这些铁屑导致断的。
另外,我判断有改善的依据是现在做到刀寿的丝锥拆下来其刃口基本没有小崩口只有磨损痕迹,而之前经常断时拆下的丝锥其刃口一般都有小崩口。

下面说措施:
刀具和加工步骤什么的都没改动。唯一的更改就是第一刀的攻牙深度,之前第一刀攻到Z2.8,第二刀攻到Z5.6;现在第一刀攻到Z3.6,第二刀攻到Z5.6。两者的区别就是现在的第一刀比之前的第一刀深了0.8,但就是这0.8导致效果大有不同。

我分析是现在让第一刀攻深了,第二刀就攻的长度短了,受力负担和排屑都比之前的状况好。为什么会把第一刀加深是当时我们剖开断丝锥的工件发现大多数都是断在孔底附近(但还没碰到孔底),这表明丝锥大多数都是在攻第二刀时断的,所以就测试减小第二刀的加工长度,结果还比较好,丝锥很少有以前那种小崩口了。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发重复了。

网友(2018-09-26):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忙忘了这个帖子。
这个问题后来基本解决了,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现在偶尔还是会断,但频率 ...

谢谢分享,又多了一个案例,攻丝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2019-01-26):
M3我一般都打2.6-2.65这个样子,随便攻,然后不要想着一把丝锥做到底,,有磨损的,磨损阻力就大了,就很容易断。

网友:
一是可能底孔小了一点,二可能是丝锥排屑效果不好,你往这个想想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挤压丝攻应该很好些

硬度高了不建议挤牙

网友:
咋的能用的话还要做10000件咋的  不考虑磨损么 钻头也是有磨损的

网友(2019-04-18):
如此小的丝锥在车床上应用会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刚性,动态以及静态定位精度等等都会受影响,楼主试用了这么多款丝锥,建议从其他方面着手排查一下,重点是切削液、微量补偿柔性攻丝还是刚性攻丝,尤其是铁屑状态(螺旋后排屑的一般都是螺旋状3-4根规则形状铁屑才对)。还有一点我补充下日标丝锥修正牙比较多,所以整个丝锥切削刃长度显得很长,这种在加工小孔径尺寸螺纹时,假如工装夹具机床等刚性精度略差时,断的现象会增多。

网友:
建议这个小螺纹用挤牙丝锥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