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中的圆柱测量距

楼主(2016-12-04):
链轮参数中的圆柱测量距对链轮质量有啥影响?

网友A:
是量柱测量距吧!这是国标里规定的检测方法,是控制齿底径尺寸。这样测量只会提高质量,避免产生齿形不正确造成链条无法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量柱测量距吧!这是国标里规定的检测方法,是控制齿底径尺寸。这样测量只会提高质量,避免产生齿形不正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