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锅外面不烫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12-04):
压力锅做好饭之后为什么从外面摸起来不烫手?高压锅外面在网上查是一种abs的塑料材质从外面看,把锅取出来后里面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金属,和压力锅外面的塑料连接,但是没查来过,所以不知道里面还加有什么别的东西没
但是很奇怪做好饭里面很热,外面也就稍微升温,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首先热量是分子或原子运动的能量的表现方式,通过碰撞,高能分子或原子将能量传递给低能分子或原子,即产生了热量的传递。
材料和结构是有热阻的,能量流出也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那个喷气孔单位时间内损失的相对热量也不少。由于绝热材料和结构的使用容器多数地方的热阻较大。
不同压力下水的汽化潜热不同。但一般高压锅维持的压力不会太大。不会造成“过热水”的情况。
总的说来做饭的所需热量跟内燃机燃烧时没法比的。温度也不是那么高。

网友:
神精过敏了,如果象你所想,那怎么从外面热进去?

网友:
压力锅双层结构。

网友:
从外面感觉还是烫。

网友:
我咋没遇到过呢?20年前我家就用上压力锅了,当时花了300买的苏泊尔的,用到现在皮圈换了n个了还没坏,稍微变形。刚做完饭外面是很烫的,煤气用的。难道你的是电压力锅?用电的我在超市见过,外面是有塑料隔热层的,就像电饭煲一样。确实不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