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面盘铣刀的疑问

楼主(2016-12-04):
想请教一下,盘铣刀上有多个刀片,是不是每个刀片都应该一样高才好,还有铣面时接刀的地方总是有一条用手摸能感觉到的细线,该怎么消除,是不是因为机床的几何精度有问题了?

网友:
刀片肯定是要一样高的,那条细线叫接刀痕,只要存在接刀就无法克服。

网友:
盘铣刀镶刀片肯定是一样高的、至于多少个刀片无法回答您,需要看你的盘刀。
至于接刀痕的问题:在同一个方向一次性加工到位最好,能避免接刀痕;

网友:
应该一样高才好。
总是有一条用手摸能感觉到的细线。刀路加工复映

网友:
选用铣刀进行加工时,需要考虑铣刀的齿数。例如直径为lOOmm的疏齿铣刀只有6个齿,而直径为lOOmm的密齿铣刀却可有8个齿。刀齿的密集与否会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和产品质量的好坏。如果刀齿密集,生产的效率就会提高,加工工件的质量也越好,但是刀齿密集也会导致切屑的排出不便。根据刀齿的直径大小,可以分为疏齿、细齿、密齿。

  疏齿应用于工件的粗加工,其每25.4mm直径用1~1.5片刀片,容屑空间较大,这种刀具用于能产生连续切屑的软材料的切削,选用长刀片、大宽度切。密齿有利于平稳条件下的加工,一般用于铸铁的粗加工,也适用于高温合金的浅切削、窄切削和无需容屑空间时的切削。密齿应用于精铣,其轴向切深为0.25~0.64mm,每齿的切削负荷小,所需功率不大,如用于薄壁材料的加工。齿距的大小将决定铣削时同时参与切削的刀齿数目,切削期间的应至少有一把刀片在切削,以避免铣削冲击,导致刀具的损坏和机床的超负荷。

  此外,刀片齿数的选择必须使得切屑适当卷曲并容易离开切削区,切屑容屑空间不当将导致憋屑,损坏刀刃并可能损坏工件。同时,刀片又应有足够的密度以保证在切削期间的任何时候不少于一把刀片在切削,知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则会引起剧烈的冲击,这将导致刀刃的破裂、刀具的损坏和机床的超负荷。
  不同直径、齿数的面铣刀,它的刀片的端面跳动、径向跳动都是有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的。
  为了增加面铣刀的铣削平面的质量(平面度、粗糙度),可以在面铣刀上增加一个刮光刀片的。

网友:
刀片的数量看刀盘的直径大小,刀片肯定是要装到相同的高度。

网友:
加工量小,可能接刀痕要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