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100T千斤顶压力机外框架的材料选择

楼主(2016-12-04):
自己在家 DIY   一些小饰品    材料以铜银为主,某天发现一个很实用的工具。类似于油压机,但是更小巧方便,造价不高,想自己动手DIY一个,千斤顶想用100T 的,对于外框架的材质选择有点问题,想请教各位。准备用60mm厚的45号钢(横截面250MM*200MM)+M36,10.9级的螺杆和螺母固定
请问这样的结构能不能承受100T的拉力,在这种结构框架下,45号钢是不是必须要热处理?还是用Q235也可以?

目的是在尽可能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省钱!!!!!!!

结构类似这样   四柱的

底下放手动油压机

另外一款小型的

不同结构   相同作用的

楼主:
准备选用的100T千斤顶的具体尺寸

网友A:
买个现成的吧,太菜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现成的吧,太菜了点

现成太贵   最底下那个得上W。。。。

网友B:
4个M36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点评):
一个C45材料的,M36螺栓能担7.5吨

网友C:
可行,立柱选用C45和合金钢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立柱选用C45和合金钢就是。

合金钢  有没有具体推荐的?  性价比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M36会不会小了点?

整个板的面积也就250*200    4个M36    觉得不小     再大的话  可操作面积会被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立柱选用C45和合金钢就是。

35CrMo   需要热处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成太贵   最底下那个得上W。。。。

那个报价应该是含液压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