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表面粗糙度符号的文字颠倒

楼主(2016-12-04):
这个其余两个字颠倒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是文档字体选成横向的了,换成不带“@”符号的字体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你试试其他字体

网友:
同意2# 就是这么个事儿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说的对,在其它软件里面如果字体类型选的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使用字体的问题,和word文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