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动惯量问题

楼主(2016-12-05):
第一个问题:在j=mr2/2的这个公式求得是哪个轴的转动惯量?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计算一个主轴扭矩电机选型,轴半径0.2m,质量300kg如果按照上式计算就是12kg㎡但是我在计算扭矩的时候产生了疑问?
M=Jα
这里的J选择的是哪个轴的转动惯量,我用SolidWorks建模得到的是如下结果:这个跟我的12kg㎡差的太多了?请问高手J应该怎么求?SolidWorks应该如何选择转动惯量?
惯性主轴和惯性主力矩: ( 千克 * 平方米 )
由重心决定。
         Ix = ( 1.000,  0.000,  0.000)           Px = 5.885
         Iy = ( 0.000,  0.000, -1.000)           Py = 242.228
         Iz = ( 0.000,  1.000,  0.000)           Pz = 242.228

惯性张量: ( 千克 * 平方米 )
由重心决定,并且对齐输出的坐标系。
        Lxx = 5.885        Lxy = 0.000        Lxz = 0.000
        Lyx = 0.000        Lyy = 242.228        Lyz = 0.000
        Lzx = 0.000        Lzy = 0.000        Lzz = 242.228

惯性张量: ( 千克 * 平方米 )
由输出座标系决定。
        Ixx = 5.885        Ixy = 0.000        Ixz = 0.000
        Iyx = 0.000        Iyy = 242.228        Iyz = 0.000
        Izx = 0.000        Izy = 0.000        Izz = 242.228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算出12的?认真点

网友B:
Q1:J=1/2*m*r,这是一个实心圆柱体绕轴心转动的转动惯量Q2:M=J*a,这里的J还是以主轴为轴心的那个转动惯量

那个5.885可能是答案。。。

网友:
J=mr2/2是绕着转轴自身几何轴线转动的惯量。同样一根轴换成过质心的另外两根正交轴,转动惯量就是J=mr2/4 + ml2/12。r是截面半径,l是轴长度。

网友C:
你算的12是忘了除以2吧。Solidworks算的5.885很接近了。材料密度有点小数点上的差别,误差就出来了。

正如3楼说的。同样的形状,你建模时原点在哪里就相对于哪个点去计算三个轴的转动惯量。想算几何轴线的转动惯量就必须让几何轴线穿过坐标系原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算的12是忘了除以2吧。Solidworks算的5.885很接近了。材料密度有点小数点上的差别,误差就出来了。

正 ...

5.885很接近了。材料密度有点小数点上的差别,
你确定是这样的?而不是楼主的轴是阶梯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885很接近了。材料密度有点小数点上的差别,
你确定是这样的?而不是楼主的轴是阶梯轴?

看LZ自行诊断了。

网友:
想起了一个按按钮的。

网友:
来学习一下,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算出12的?认真点

哦!对不起算错了忘除2了应该是6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J=1/2*m*r,这是一个实心圆柱体绕轴心转动的转动惯量Q2:M=J*a,这里的J还是以主轴为轴心的那个转动惯量 ...

按照那个计算式应该是6kg㎡

网友(点评):
你把你画的零件截个图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算的12是忘了除以2吧。Solidworks算的5.885很接近了。材料密度有点小数点上的差别,误差就出来了。

正 ...

是的我的失误忘除2了!应该是6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Z自行诊断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自行诊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那个计算式应该是6kg㎡

这个轴我就是简单的算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自行诊断?

理论值和实算结果的偏差不好奇原因在哪里么?你可以试着自己找找原因。

网友(点评):
两端变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