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有没有天圆地方展开图下料的插件

楼主(2016-12-05):
网上有类似的钢构CAD不过是收费的。
我想问SW中有没有类似的插件!

网友A:
proe 建模可以展开

网友(点评):
没用过PROE,SW里面也可以,不过很麻烦,还要开个小口,我想要那种直接输入参数,自动生成展开下料的的插件,如果没有我就买那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e 建模可以展开

那个就得花钱买 有这种软件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就别麻烦solidworks了,sw你要先建模,然后割出一道缝便于展开。
我自己都在AutoCAD二次开发出来天圆地方,天方地圆,锥体,斜椎体的展开下料图了,只需输入几个外形尺寸,自动生成展开图

网友(点评):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插件。收费么

网友:
SW中有钣金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就别麻烦solidworks了,sw你要先建模,然后割出一道缝便于展开。
我自己都在AutoCAD二次开发 ...

大侠好牛,能不能贡献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贴出源代码: (defun C:ZTZK() (setvar "cmdecho" 0) (setvar "blipmode" 0) (setq oer *error* *error* clmerr) (setq P0 (getpoint "\n请输入展开基点(上中心点):")) (setq D1 (getdist "

网友:
还有专门的展开插件?欢迎共享!

网友(点评):
有,我找了个不过是收费的。哎

网友C:
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网友(点评):
你好,我查了下,这个软件是不是收费的啊。我下载的钢构CAD就是收费的,免费的会限制你尺寸范围

网友(点评):
这东西比钢构CAD都贵啊,900块我去。

网友:
用creo画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有破解版,网上下载,没有的话我发给你一份

网友(点评):
446125469@qq.com 谢谢大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破解版,网上下载,没有的话我发给你一份

用这个软件不需要增加小开口吗?增加小开口SW本身的功能就可以展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软件不需要增加小开口吗?增加小开口SW本身的功能就可以展开的。

下载一个捯饬捯饬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捯饬捯饬就会了。

捯饬捯饬试试

网友(2023-05-19):
楼主可以试试做一个模型,设置成方程式,改一下长宽高和圆口尺寸就可以自动生成了

网友(2023-10-28):
捯饬捯饬一下

网友:
BLANKWORKS插件可以实现 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