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传送机构求助

楼主(2016-12-05):
       如上图所示从机床内部吐料口吐料出来到下面传送带上,现在因为有高度差,零件到传送带上,经常会蹦出来,以及零件的磕碰伤,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将零件从吐料口出来到传送带上速度大大减小。

网友:
1.降低高度差;
2.将高度差的斜度减小。

楼主:
高度差是定死的,斜度的话由于空间有限,现在是极限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做个海棉涵道,并且做成三级下滑台

网友:
降低出料速度

网友:
钣金做个转弯下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海棉涵道,并且做成三级下滑台

我这边油和铁屑比较多,麻烦您推荐个海绵材料,你的意思是不是做成类似楼梯一样的装置,并且在上面铺上海绵

网友(点评):
差还多,切屑多的话帖在上上面那面。噢用毛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