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这个锁紧结构怎么改

楼主(2016-12-05):
如下:这是一个轴的锁紧结构,目前是通过铜圈与轴的摩擦来实现轴1与臂的锁紧,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需要通过手扭逐个锁紧,公司想提升一下产品的档次,需要实现电动锁紧。
   要求:1,不能使用气动,液压。
            2,结构越小越好。
            3,现成的标准件最好。
            4,成本不能太高。
  我的想法是把手扭改成步进电机,通过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代替手扭,不知道可不可行(小电机的话扭矩太小,而且控制难)。
另一种想法是采用电磁离合器的形式(好像尺寸有些大)。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好有钱  坐等高手

网友B:
1,楼主见过手动的离合器结构吗?
2,弹簧卡紧,手动放松的那种,楼主找找资料来看看,仿照改改结构就行了。

网友C:
改成凸轮块锁紧

网友(点评):
楼主要上档次啊 要用电的

网友(点评):
用凸快也可以电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见过手动的离合器结构吗?
2,弹簧卡紧,手动放松的那种,楼主找找资料来看看,仿照改改结构就行了 ...

好的 我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钱  坐等高手

想用电磁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凸轮块锁紧

好的

网友:
偏心凸轮锁紧

网友D:
电磁可以,
可以参考下带抱闸的电机里刹车片的结构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标准件,电磁、定位销如果有的话成本低很多!就像电磁阀线圈与阀蕊原理一样

网友:
用力矩电机。

网友F:
把手柄螺杆改成 马达带动花键螺杆组件 花键可伸缩  实现锁紧与放松

网友G:
伺服电机吧,自身带抱闸、编码器,银子要花费的多一点

网友H:
用电带动凸轮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标准件,电磁、定位销如果有的话成本低很多!就像电磁阀线圈与阀蕊原理一样

有这样的东西,网上多得很!我们以前用过。很方便还不用做过多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电机吧,自身带抱闸、编码器,银子要花费的多一点

这个成本太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手柄螺杆改成 马达带动花键螺杆组件 花键可伸缩  实现锁紧与放松

嗯嗯 这个考虑过就是小型马达扭矩有点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可以,
可以参考下带抱闸的电机里刹车片的结构

好的,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带动凸轮锁紧!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个考虑过就是小型马达扭矩有点小吧

用小型减速马达 扭矩应该

网友I:
好熟悉的结构,是同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熟悉的结构,是同行吗?

层主那一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层主那一行,

医疗器械,也涉及到横臂,悬臂等转动关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医疗器械,也涉及到横臂,悬臂等转动关节

绝对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医疗器械,也涉及到横臂,悬臂等转动关节

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