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12-T4硬铝合金可以做热定型吗

楼主(2016-12-05):
我公司有一个铝合金薄壁零件加工完变形了,现在想通过用施加压力让零件塑性变形后再热定型,但是热定型不要改变零件的机械强度,零件要求是T4A状态,我如果做热定型加热到再结晶温度以下会发生过时效,会降低零件的硬度。有什么办法没呢,至少理论上可行的办法。

网友A:
材料可以

网友:
静待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可以

做了过后材料热处理状态就变了吧?强度也打不到T4状态了。材料要求T4(固溶+自然时效),现在用300°烤了2个小时,感觉过时效了。

网友(点评):
300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过后材料热处理状态就变了吧?强度也打不到T4状态了。材料要求T4(固溶+自然时效),现在用300°烤了 ...

烤完后确实定型了,可是材料的硬度下降得好快,很容易划伤,应该是固溶的溶质析出来了,没有强化效果了。资料里面说时效温度不能超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