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零件有斜度,怎么断开画法

楼主(2016-12-05):
不知道是用左边的画法还是右边的画法?  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
左边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右边不都是断开画法吗,对齐是必须的。

如果斜面对齐了,两端的就不对齐。        如果两端的对齐,斜面就不对齐了。   想不通,也没看见标准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的左边与右边的中心线是对齐的,所以断开画法也是如此,一根中心线穿中间,不管图如何变,中心线位置 ...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可以把断开部分水平放置

网友:
刚才用SW实验了下。你的两种画法都不对
应该是,断开以后,左右断开以后,零件上下边的距离是不变的。

网友:
应该保证中心线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