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绞龙加药急需解决方法(输送量达不到)

楼主(2016-12-05):
螺旋绞龙,管内直径50mm,螺旋t叶片42mm,l转轴22mm,螺距56.5mm,减速机转速105RPM,结构如(图片一),理论计算结果为300kg/h小苏打(图片二),但实际运行时才30KG/ h,相差太远,各位大侠,欢迎吐槽,求解决方式

网友:
看看加药盘里是不是“搭桥”了
物料掉不下去

网友:
1,有观察窗搭桥应该看得见,再说也有转搅结构,
2,这理论和实际的差距也太大了,估计是结构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这类机器是这种方案做的吗?我的意思是这种方案是否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我们有做过类似的机器,不过是用来输送塑料颗粒的,色母混料器,理论与实际基本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理论上计算的结果也是建立在参数选择上,不同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
1. 估计填充系数远远没有达到0.35.
2. 算输送量要取物料的松散密度,苏打片的密度是0.75t/m3,不是2t/m3。比如盐的密度一般是2t/m3,但实际输送量计算,细盐按1.2t/m3,粗盐按0.85t/m3。
目前看能否通过提高转速来提高输送量。
一般节距小于绞龙叶片直径,你的节距大于叶片直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输送量?但理论上是节距大会提高输送量,但也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
导程改小,芯轴可以去掉

网友(点评):
做无轴螺旋可以提高输送量,也算一个方向,但要重新设计生产,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楚原因。

网友(点评):
原因是导程太大,送出的同时大部分往反向滑走了

网友:
加大转速吧  改其他的麻烦   我们做螺旋失重称喂料机也没出现这么大的理论与实际误差啊   是不是物料比重错了  导致的

网友:
估计是跟物料摩擦有关系,用塑料粒子原料试一下看效果。

网友:
有没有吸潮,粘在绞龙上的问题?

网友:
估计小苏打太松散,密度小。粉状太细。下料口看似窄条。应该漏斗状。再一个估计转速有问题。速度太快了, 就成搅拌机了。粉状物料,太细。又轻。螺旋状输送输送不是很合适。应该直接空压机用压力往里打。

网友:
六楼说的有道理。是不是你的物料密度和填充系数有问题呀,一般的绞龙直径和螺距差不多。

网友A:
转速太高也不是好事,我按楼主提供的数据计算,输送量差别很大呀。

网友:
刚去给邻村处理绞龙问题,才回家。上料慢,越来越慢,叶片脱焊。安装的时候料口没有在正上方,处理很满意,本来人家打算换绞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也不是好事,我按楼主提供的数据计算,输送量差别很大呀。

你算出来是多少

网友(2023-06-15):
挺巧的,翻到这篇帖子,我正在测试的就是这种结构的喂料器。   你的喂料器,理论产量确实是300Kg/h左右。 但实际如何应该是螺杆填充率不足。

网友:
机械设计

网友:
用真空输送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