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问题

楼主(2016-12-05):
数控车内孔时如何保证不缠屑,会影响切削液的冷却和润滑。(我使用的是半精车刀片,再不换刀片的情况下)
车削外圆时使用半精车刀片,如何保证不缠屑?万分感激

网友:
你在编程时,可以仿断续切削法,就是在同一行程内,变换F值,使其自动断屑.

网友A:
一看就是伸手党,有空去现场看看,稍微有点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冷却量

网友:
楼上说的似乎都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伸手党,有空去现场看看,稍微有点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怎么解决。

还是自己干活的时候琢磨出来,知道个大体所以然了。

网友:
搞车床的老司机都懂,多向老师傅请教。

网友:
也可以在刀片的断屑槽上下点功夫

网友B:
什么材料?刀尖圆弧是不是选大了?增大走刀量0.4mm/r 以上试试。

网友:
注意切削三要素的配合  多看看金属切削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刀尖圆弧是不是选大了?增大走刀量0.4mm/r 以上试试。

刀尖圆弧0.8,走0.4mm/r,转速选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伸手党,有空去现场看看,稍微有点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怎么解决。

给小菜菜一些学习请教的机会呗 我们虽然现在菜  以后会成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圆弧0.8,走0.4mm/r,转速选择多少?

转速要根据你的工件和线速度的大小来设定的

网友:
看你的零件是什么材质,吃刀量是多少,通过转速和进给是可以调整好断削的

网友:
牛人就是多

网友B:
说说控制卷屑和断屑,以手工刃磨车刀为例:切削塑性材料,单边切削深度3mm,进给量0.2~0.3mm/r,切削速度50m/min.磨出来的车刀卷屑槽宽度小于3mm,关键是断屑台要高于刀尖0.5mm以上,刃倾角5·~10·(抬头)。这样在切削时切屑流经前刀面,通过断屑台强力卷曲扣向主后刀面,要充分冷却,这样切屑自然被扣断、扭断。如果是数控刀具,就选择带有断屑功能的刀片,其它的注意切削工件材料对应刀具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控制卷屑和断屑,以手工刃磨车刀为例:切削塑性材料,单边切削深度3mm,进给量0.2~0.3mm/r,切削速度5 ...

谢谢提供支持

网友(2017-01-25):
加工材料? 线速度? 切深? 刀片型号? 进给? 什么都没有提供,别人无法给你针对性的建议。
就通用的来说,如楼上各位网友所说的,大切深,大进给都能改善断屑。
但是还有一些其它关键的,就是刀片的参数正/负型, 槽形,等等都会影响断屑,
你也可以考虑改变走刀路径,比如镗孔也可以采用反镗的形式,以便于长屑正常流出 。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动上下料,对于自动连续加工,长屑就是天敌
影响切削液事小,严重的会出现缠绕,划伤工件,这个直接产生废品。卡死排屑机,损坏刀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