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怎么固定

楼主(2016-12-05):
漂移平衡车的轮毂电机连接轴是这样的结构的,据了解它是固定轴不转动。请问各位大神,这样的结构除了打紧定螺钉,还有什么其他安装定位方式推荐!!!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轴回转固定方式:紧定螺钉,键,过盈配合固定支架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估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还有焊接,哈哈

网友:
具体不知道你上边的结构是什么,如果设备允许可以把销轴坐长点漏出来侧边加一个如图固定,具体要看你设计的东西适不适合。

网友:
与该轴想配合的零件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可以用涨套

网友:
固定方式有了好多种,比如键,涨紧套,等等,关键要看你实际情况怎么样

网友:
要看具体配合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