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2016-12-05):
如图结构,外侧整个滑动,固定支架为不锈钢扁通焊接,滑动件三面用滑动轮,现在组装后,A所示尺寸会张开,有什么样的结构可以抱住,不让张开,最好是能抱四个角。谢谢!

网友A:
1,把左边两个滚动件也用连接件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左边两个滚动件也用连接件连上。

中间是支架的斜支撑,没有办法两端连接的,能连接就好做点了

网友:
用二根U形扁担从固定体的外侧分别连接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刚度不够,想办法提高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刚度不够,想办法提高刚度吧

是的,两边不受力,主要是承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