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为什么没有层深要求

楼主(2016-12-05):
热处理的大侠, 调质为什么没有层深要求啊, 500多度不够钢相变温度吧? 高温回火为什么没有层深? 淬火我倒是能理解,如果壁厚较后一些部位冷却速度没有外边的快所以硬度没那么高, 但是 淬火后不都要低温回火啊?  我的问题是,高温回火没有层深,低温回火有层深, 求大侠解释下、  例如 1.零件调质处理,硬度240-280HBS。 2.零件淬火,淬透层深不小于1.5mm.硬度50-55HRC。为什么一个有,一个没有?

网友:
1,简单说就是调质是整体热处理而淬火是表面热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蚂蚁大侠。概念我是知道的。您看看我回复面壁大侠的话,是否我提问的有问题?

网友:
调质工艺:整体淬火+高温回火
调质目的:提高综合力学性能
工艺决定全部深度,目的决定与深度不相关。所以不讲深度

网友(点评):
大侠,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讲道理一些零件在淬火的时候是无法淬透的。那么回火的时候,那些淬透的和没淬透的能一样吗?所以从这点讲,完全达到,好像又不太对啊。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肯定有,但就理论上来讲又是不允许的啊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