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05):
力学的不好,请问一下这样是不是下面的支撑不受扭矩了 。圆盘自己受力抵消了。

网友A:
你这力是竖直向下的   怎么来的扭呢?

网友B:
力学的不好

啥意思,连高中物理都忘了吗
这样是不是下面的支撑

语文老师哪去了
圆盘自己受力抵消了。

自己受力是什么意思,自己抽自己耳光吗
答案楼上给了,不过你发帖时不自己读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力是竖直向下的   怎么来的扭呢?

支撑点在中心,受力在边上,怎么会没有扭矩啊?如果只有一个力,你敢说没有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连高中物理都忘了吗

语文老师哪去了

你要咬文嚼字吗?'下面的支撑不受扭力吗?”我这句话不顺吗?你把一句话分成两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撑点在中心,受力在边上,怎么会没有扭矩啊?如果只有一个力,你敢说没有扭矩?

强烈建议你去看看  什么是扭矩   什么是弯矩

网友:
你的大大地讲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你去看看  什么是扭矩   什么是弯矩

这跟弯矩有一毛钱关系不?把圆盘看做一个整体,只有中心一个力,没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你去看看  什么是扭矩   什么是弯矩

我问的是下面的支撑受不受扭矩,你还研究起上面圆盘的内力矩了

网友(点评):
连扭矩和弯矩都分不清,还有脸回复,果真无知到很高境界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

网友C:
唉!拜托楼主首先搞清楚扭力、扭矩、弯矩的概念

网友D:
确实学的不好。
从这张图上看不到扭矩,弯矩倒是有的。
受力图没画完整,那个盘受力不平衡。按照受力平衡原理:一、Z向合力为零,盘在支点处还有受到一个来自支点的,向上的力。另外,这个尺寸是否需要考虑圆盘本身的重力?所有的力的矢量和为零。二、合力矩为零。以支点为轴,左右两力对支点的力矩之矢量和为零。

弯矩和扭矩不是一码事。弯矩和作用效果发生在一个平面内,扭矩和左右效果一般发生在平行的平面之间。

网友E:
我学的更不好,实在是不知道,下面的支点怎么支起上面的圆盘的

网友:
支撑是柱形的,没有侧向力就没有扭力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拜托楼主首先搞清楚扭力、扭矩、弯矩的概念

我知道圆盘受到弯矩,但拜托我问的是下面支撑受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学的更不好,实在是不知道,下面的支点怎么支起上面的圆盘的

大学课本的受力分析都是一个三角形,你问老师了吗

网友:
有些回复好辣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学的不好。
从这张图上看不到扭矩,弯矩倒是有的。
受力图没画完整,那个盘受力不平衡。按照受力平衡 ...

解释完全正确,总体来讲,下面支撑只受到圆盘的重力和2个200N的合力为400N的合力。
但我问的是下面支撑受的力,不知道各位大神都去纠结上面圆盘的弯矩干嘛?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扔狗肚子去了

网友F:
不受弯矩,但受压力。

网友:
在你的图示方向,圆盘下面的支点只受400N的压力,不受扭矩。

网友(点评):
扭矩是什么,那个圆盘上哪接受扭矩去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圆盘的支点不受圆盘上的力对支点的力矩,圆盘作为刚体所受的力对支点的力矩为零。扭矩只是口语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受弯矩,但受压力。

谢谢,如果两个力不是隔180度而是60度,那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那扭矩不是你说的吗,当屁放了

网友(点评):
我问有没有扭矩,你眼睛长屁眼里拉

网友G:
初中物理,你总学过吧?

网友B:
多年前早就有人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中物理,你总学过吧?

你很牛逼吗?初中物理有这个东西?我把它吃了。懂就懂,不懂就不要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早就有人指出

说一堆废话,你有说过一样有用的东西吗?题目都没看懂就瞎喷。你有说过一个概念一个公式吗?说虚的东西谁不会?我还说你从来没学过理论力学了,想说服别人就摆出有用的东西来。
受力分析的对象你搞清楚了吗?是下面的支撑不是圆盘,OK?

补充内容 (2016-12-10 09:52):
但是下面的支撑和上面的圆盘是螺丝固定在一起的啊

网友(点评):
就算你分析下面的支撑,那叫扭矩么?扭矩是什么?扭矩是截面上的切应力对形心矩的积分,就你这种受理情况,能产生切应力么?弯矩是什么,弯矩是中性轴两侧拉压应力对中性轴矩的积分,看概念你起码看看推导过程啊

网友:
没扭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完全正确,总体来讲,下面支撑只受到圆盘的重力和2个200N的合力为400N的合力。
但我问的是下面支撑 ...

第一、我用文字语言,没有用数学语言,但对于支撑的力和力矩的问题,应该说清楚了。第二、澄清概念是讨论问题的前提,不是纠缠。不能或者不愿意明确这一点,很难说能参与问题的讨论,更不用说发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