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焊接中的焊接符号怎么标注

楼主(2016-12-06):
这几个焊接符号 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帮我一下啊 谢谢  还有 焊接符号 前后的数字 能具体说明一下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A:
电阻点焊,前面的数字表示焊点直径,后面的数字表示焊点数量。

网友(点评):
学习了,只有钣金才用到电阻点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点焊,前面的数字表示焊点直径,后面的数字表示焊点数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 焊点直径和焊点数量怎么选择呢 有相关的 标准么

网友B:
苏州什么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州什么公司的

卫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最好自己常备一本工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自己常备一本工程资料

有相关的推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推荐么

焊点直径与相连接工件的材质板厚相关。

网友:
第三个图的符号是缝焊缝。

网友:
电阻点焊前需要冲凸点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