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升机结构疑惑

楼主(2016-12-06):
汽车举升机,液压缸举升,两边两个液压缸,顶部上面的两个绳轮是起什么作用,还有钣金导向槽上面的一排齿。据说整个导向槽是5mm的钢板用3000吨的折弯机成型。

网友A:
5mm的钢板,需要用3000吨的折弯机成型么?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的钢板,需要用3000吨的折弯机成型么?不解

我也觉得,是不是不懂技术的业务忽悠人

网友(点评):
但长度很长,整体成型,直线度很好,尺寸控制精确,因为需要实现这些功能,所以折弯机需要这么高级别的吨位。

网友:
钢丝绳是同步的...那个齿貌似是安全锁...

网友(点评):
谢谢,钢丝绳的同步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绳滑轮应该还配有一个二级升高的机构

网友:
几米长的导轨,应该是分段拼焊起来的。

网友(点评):
不是,是整体成型。

网友:
齿是安全锁,棘轮原理差不多

网友:
于是双缸,同步问题难以解决,往往靠两根钢丝绳来平衡,油缸以及钢丝绳要调整得松紧一致,举升机才可以同步

网友(点评):
看来,这个调整还比较难。

网友(点评):
不难,每个滑台上下各一根绳,预紧力调成一样即可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里面的链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不用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链条不是传动链,是当起重链用,油缸的力,通过链条带动滑块举升汽车。可能直接举升,空间不合适吧。

网友B:
很简单,液压缸在重压下有突然爆裂的可能,汽车举升机举升汽车,是长时间的,而且就标准而言,是强制要求更长时间的托举。
万一液压缸爆裂呢,维修工在修车,啪

网友(点评):
那几个齿的作用,谢谢!

网友(点评):
棘轮的作用,液压缸爆裂,钢绳断裂,托举汽车的托臂会瞬时被铁块卡住

网友(点评):
钢丝绳是对拉的,主要保持两侧的同步。动态是不防坠的,轨道里的防坠钩内置在升级块里,升起后防坠钩就锁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液压缸在重压下有突然爆裂的可能,汽车举升机举升汽车,是长时间的,而且就标准而言,是强制要求更 ...

我也不懂这个,可靠不可靠呀

网友:
那个齿肯定是安全设计的,防坠的。
以前修车时,见他们把车放下前,先要将车升起来一点点,然后手动解除这个“锁定”,具体操作是拉一下两边立柱上的钢丝绳拉环。
然后再按下降按钮,车在重力下缓慢下降,油缸里面的油也被压回到储油室。也就是说,下降时油泵不工作的。

网友:
安全锁止吧

网友(2017-05-25):
淡然 能不能给个其他联系方式,我这需要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