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W装配体批量软换成STP散件?

楼主(2016-12-06):
如题,请教:
      如何将SolidWorks装配体批量软换成STP散件?也就是外协加工需要零件的3D图档,但是公司又不允许输出装配体给外协。常规是一个零件一件零件的另存为,但是零件多的时候感觉效率太低了。想请教大家平时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

网友:
装配体保存成stp格式后,再用外协厂家需要的软件类型重新打开保存的stp文件,保存,删除装配体文件

网友:
SW自带的批量转文件。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没注意到过!

楼主:
zll3310737 和天花板元帅的方法,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你们!

网友:
楼上办法很好啊,觉得应该有快捷办法,就是懒得找了。往常打开别人的stp文件习惯了。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也有专门的批量转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有专门的批量转换软件。

麦迪或者其他的可以批量转...

网友:
一直没想过批量转,今天发现自己慢了一拍。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有把solidworks文件转换成STP文件格式的功能

2 没有把solidworks装配体文件转换成一个一个STP零件文件 ...

网友:
批量转换的话 KYTOOL插件最拿手,好像什么都可以转,我一用就上瘾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开发的SolidWorks文件而是批量转换工具可以将SolidWorks零件、装配体、工程图批量转换为PDF文件、DWG文件、DXF文件、JPG图片、PNG图片、STL文件格式。

另外,在对工程图转换为PDF的过程中,可以对工程图的尺寸线颜色加深,如需其它更深层次的功能,可以联系我们定制开发。

网友:
一直在用SW软件,一些SW的插件等功能还没有完全掌握,学习了!不过批量转一定要电脑配置好吧,要不然会软件会崩溃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