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仿真及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6-12-06):
请大家指点指点,这个是机构运动仿真和有限元分析,机构的随运动的变形

网友A:
前处理条件不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处理条件不介绍下。

对两个分别有限元分析,然后进行运动仿真

网友(点评):
你加载的那些前处理,包括模型尺寸之类,不事先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两个分别有限元分析,然后进行运动仿真

模型尺寸和这个结构应该没有关系吧,一球杆绕着轴转

网友:
啥软件做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把三角支架设为固定连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三角支架设为固定连杆了?

是的,但是如果不设三脚架固定,球杆可以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如果不设三脚架固定,球杆可以转吗?

球可以转,但是会瞎转,求解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刚刚查了下柔性体仿真,似乎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求解,不能把所有连杆都设置成柔性体。过程倒是不麻烦,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工况并搞清楚原理(机械原理,有哪些连杆、哪些运动副和哪些约束),其实天花板大侠说的前处理大概就是问你怎么处理这些约束和自由度的。
学名叫边界条件

楼主:
我今天也发现了,把所有的设置成柔性体没用,只能显示一个部件的变形状况

网友:
这个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