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机柜的折弯公差

楼主(2016-12-06):
        这是我们公司的机柜外壳 宽度是503 钣金厂两次加工的尺寸不一样,第一次加工出来的是 小于503  第二次是503 正好 出了问题 他们说我们的机柜没有标注公差 说 这两个尺寸都可以 在公差范围之内 问题一   这种机柜折弯 能够达到几级公差   问题二 钥匙我们自己出图纸标注 有正负公差一说么

网友A:
下表为我司默认公差表,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可执行性还是非常高的,符合现实状况 敢问你们是什么公司

网友B:
设计绘图时,切记一定把配合尺寸的公差给出来,以免造成认识上的不一致。

网友(点评):
关键尺寸的公差要单独标注重点管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表为我司默认公差表,供参考

首先 先谢谢您的无私的帮助 以我们的机柜的折弯来看 也是就是 2X折弯到折弯 也就是 正负0.5   如果我们的外协单位的标准也是这个 或许也不是 以我的例子来看 502.5或者503.5都是合格的产品么  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不可以规定一个只是正公差 或者只是负公差呢

网友(点评):
重点尺寸公差需要单独标注,特别是单向的正差或负差。

网友(点评):
折弯时可以优先保证,将剩余的公差分布到不重要的位置上。调整不过来的需要改变下料尺寸。

网友:
公差这个东西你怎么要求都行,但注意公差越小加工费用越高。钣金小批量折弯焊接件公差正负0.5算是比较精确了。

网友:
未注公差,各公司自己选定,建议箱柜选14-16级

网友:
比较重要的地方还是要标注公差。

网友C:
以这例子来看, 502.5或者503.5应是合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这例子来看, 502.5或者503.5应是合格的产品。

我们可以强制要求是正公差或者负公差么 因为有相应的配合部件

网友(点评):
可以要求是正公差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绘图时,切记一定把配合尺寸的公差给出来,以免造成认识上的不一致。

关键尺寸的公差要单独标注重点管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先谢谢您的无私的帮助 以我们的机柜的折弯来看 也是就是 2X折弯到折弯 也就是 正负0.5   如果我们的 ...

重点尺寸公差需要单独标注,特别是单向的正差或负差。折弯时可以优先保证,将剩余的公差分布到不重要的位置上。调整不过来的需要改变下料尺寸。

网友(2017-12-22):
引用 网友A:
下表为我司默认公差表,供参考

这个感觉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