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1;10的轴上用扁平键还是方键

楼主(2016-12-06):
破碎机皮带轮锥孔经常开裂,原来用的扁平键,问大师们改用方形键会有所改善吗

网友A:
方形键应该不会有所改善,因为键是受的剪切力,与宽度有关。锥孔经常开裂还是要开裂的。

网友B:
材料有么有问题,强度设计有么有问题,这两个没有问题后在讨论换什么样的联接方式。一般1破裂是因为应力集中,可以增加适当的圆弧用于缓解。

网友C:
皮带轮的应力集中问题,改善结构和加工质量,或者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键应该不会有所改善,因为键是受的剪切力,与宽度有关。锥孔经常开裂还是要开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有么有问题,强度设计有么有问题,这两个没有问题后在讨论换什么样的联接方式。一般1破裂是因为应力集 ...

谢谢!材料是多年供应铸件的同一厂家,也有过给供应商反映;关于强度设计,因为非科班出身,全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轮的应力集中问题,改善结构和加工质量,或者改材料。

谢谢!

楼主:
谢谢!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楼主:
不知道改锥度是否有效,比如把1;10改成1;20?望帮忙

网友D:
个人觉的应该是你的锥孔配合不好或表面粗糙度不达标,当然要排除超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的应该是你的锥孔配合不好或表面粗糙度不达标,当然要排除超负载情况。

谢谢!

网友(2023-10-12):
改材料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