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模数做的蜗轮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6-12-06):
由于扭较大,8个模数,外径380,齿材料要求比较高,用什么材料比较好,用铸铁好还是用45好?

网友A:
还要看轴用什么。铸铁与45比较,铸铁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轴用什么。铸铁与45比较,铸铁为好。

如果蜗杆也用相同材料可行吗如40Cr煅打料,因为蜗轮坯料不好找,只能用同一种材料其中蜗轮硬度降低1-2度,这方法可行吗?再请教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不能用同一种材料,否则摩擦发热比较大。

网友:
看用场,对传动精确度不是很高的地方用QT500之类

网友:
蜗杆用9Mn2V材料比较好,蜗轮用HT300就行了.

网友:
用铜比较好,耐磨硬度延展性都可以,我就是专业生产涡轮蜗杆的。需要可以了解可以加我微信   eeeeee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