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板的加工

楼主(2016-12-06):
该墙板具体该怎么加工,主要是装夹。因为四周和两面都要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4个直径100的孔作为基准孔定位。可翻面精铣。

网友:
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左右两件。主要作轴系的支撑。轴之间的平行的很重要。图纸标注改改,像减速机那样标孔中心矩、左右片大面加工后焊成一体,左右俩孔同时加工,完成后再分开两片,加工不会困难,精度有必要降低同时完全满足设备要求。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对,左右两片,同时加工比较好。

网友(点评):
图纸标注有问题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图纸干恐怕要通不过检验的

网友A:
该类设备通常的要求是水平仪0.02mm/M级的,两墙板制造时保证相关孔同时加工即可,没有必要那么标注。还有轴系之间的关系要求没有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类设备通常的要求是水平仪0.02mm/M级的,两墙板制造时保证相关孔同时加工即可,没有必要那么标注。还有 ...

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不是道理的问题。这种标法是威虎山上的九爷——胡彪(标)。给加工和检验都造成不该有麻烦。貌似精确实则不然,改图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