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淬火后硬度46度,用什么样的刀片车?

楼主(2016-12-06):
材料:45#钢粗车留单边0.2的佘量,真空淬火后原本是用外圆磨的。但厂里刚买了一台40几万的台湾数控车床,老板想要以车代磨。

工件尺寸:需要加工的是,外圆直径30长度85   难点是外圆表面有一个长度为20宽度为8的键槽
造成断续切削。(有一截20长的是油封位要求0.8光洁度。别的部位是两个轴承位和一个齿轮位)

问题:用普通涂层刀片试过了,不行。用CBN刀具还行,就是磨损很快,加工3-5件就磨损0.01,
而且加工5件后光洁度下降达不到要求。
请问用什么刀片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可能还是选择磨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A:
还是上磨床好,一把好的超硬合金刀几千块,我以前在日本公司,公司有钱无所谓加工方法,但是加工部门建议我们去磨床加工

网友(点评):
才45度,根本不需要这么好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磨床好,一把好的超硬合金刀几千块,我以前在日本公司,公司有钱无所谓加工方法,但是加工部门建议我 ...

老板就是要试,没法说服他。

网友B:
硬质合金刀头基体的涂层刀、陶瓷刀都可以

网友C:
你这个真空淬火是气淬还是油淬的?
这个真心不算硬,比这个硬得多的也可以车。要命的是有键槽,这里的断续车削想不到用什么手段对付。
这台台湾车床,牛在什么地方,可以讲讲吗?指标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质合金刀头基体的涂层刀、陶瓷刀都可以

因为有断切削,陶瓷的不行。涂层的磨损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有断切削,陶瓷的不行。涂层的磨损太快了。

立方氮化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真空淬火是气淬还是油淬的?
这个真心不算硬,比这个硬得多的也可以车。要命的是有键槽,这里的断续 ...

也没什么牛的地方,斜轨发那科系统。就这了。

网友:
试试滚压刀具看,不过有键槽,估计也悬

网友E:
从工艺性上讲还是优选磨床。

网友:
这老板蛮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刀片厂和车床厂开心了。

网友:
先加工键槽,后精加工,编工艺的是人才。。。

网友:
CBN刀具硬度高,而且不易产生积屑瘤,可以的,适合高速切削

网友F:
硬度不算很高、使用CBN就可以。出现磨损时寻找些规律,然后补偿就好!
至于磨损较快及表面质量问题:1、刀具充分冷却   2、切削速度提高点(避开600m/min)
再试试吧?

网友:
硬度不是问题,带槽是问题,还是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度不算很高、使用CBN就可以。出现磨损时寻找些规律,然后补偿就好!
至于磨损较快及表面质量问题:1、刀 ...

我现在用的就是CBN刀具,外径30,转速1600,进给0.05每转。我今天又试了一下,有键的那段不车单独车稍大一点的那段,但是还是只能车15件左右光洁度就下降了。
图是昨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方氮化硼呢?

是不是CBN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CBN刀具?

SHI DE

网友G:
45度的45#钢不算硬,什么CBN、涂层太浪费,只要一把YT726就能轻松搞定!.............谁用谁知道

网友H:
一直关注一个微信号 xiaozhuge555  给很多人解决了刀具问题 楼主不妨一试  我之前还从他那里拿到了几片试用  效果还可以

网友:
磨出来的精度高   就看你精度要求了啊   这个硬度一般的刀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CBN刀具,外径30,转速1600,进给0.05每转。我今天又试了一下,有键的那段不车单独车稍大 ...

建议上外圆磨床吧!能达到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关注一个微信号 xiaozhuge555  给很多人解决了刀具问题 楼主不妨一试  我之前还从他那里拿到了几片试用 ...

谢了,明天我联系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度的45#钢不算硬,什么CBN、涂层太浪费,只要一把YT726就能轻松搞定!.............谁用谁知道

手磨刀吧,有一段是油封位,光洁度要0.8

网友:
这倒是没用过

网友:
如果非要上CBN的话就要优化BN刀片,但是断续对于CNB来说寿命不会高到哪去

网友:
CBN怕断续加工,目前除了磨削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且磨削效率也不会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断切削,陶瓷的不行。涂层的磨损太快了。

高成本的刀具划不来,还是用磨床比较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工艺性上讲还是优选磨床。

从经济效益方面讲也是优选 磨床。

网友:
你这零件有断续切削,所以刀片不耐磨,选择cbn材质是没错的,但是应该选择半精加工的刀片,刚性好的话,选择0.8刀具半径的刀片,前角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