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设计方法,加工是否可行?

楼主(2016-12-06):
做机械设计的,肯定离不开加工,但懂加工的实在太少。最近设计了个东西,但担心加工不出来。不知道大师们觉得如何?
主要是这个Φ10的杆,要和一个定位件配合连接(图1),定位件用于与方块相贴。我考虑了两种连接方式:
(1)是在定位件和圆杆上钻孔,用销锁死(图2)。
(2)是圆杆加工两个面,定位件上加工相配合的面(图3)。不知道加工上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还可用哈弗抱住,方便你调方向

网友B:
你那个定位件和那个方块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的话就好办,定位件可以用线割,圆棒棒车了过后铣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铣刀面。。。铣完了,那玩意儿总是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用哈弗抱住,方便你调方向

Φ10的轴径,怎么用抱呢?没见过,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定位件和那个方块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的话就好办,定位件可以用线割,圆棒棒车了过后铣一刀就可以 ...

不是一个整体。您说的是第2种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整体。您说的是第2种方法吗?

不是 一个整体加工就好办彡,定位件外形和内部半圆孔直接线割出来就可以了,圆棒棒出来,在铣平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Φ10的轴径,怎么用抱呢?没见过,求教,谢谢!

见过螺丝锁紧轴没有,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见过螺丝锁紧轴没有,类似的

大神能不能讲的细致一点,想学习一下

网友D:
老实说两种方法都不太理想
第一种 安装销的两个孔同轴度不大好保证
第二种 轴上铣这么长的平面很难保证位置度的要求
具体什么方法好还要看你想要实现怎样的功能才好建议

网友(点评):
这样的东西应该没量,可以配打

网友:
连轴器锁紧方式

网友:
第2种不提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不能讲的细致一点,想学习一下

把夹轴的零件分2半,打螺纹孔对上螺丝锁紧 ,论坛里都有的  ,说的话不太清楚,你一看就明白了。不复杂的

网友:
首先这个零件加工长度没说明,精度要求不知道,如果说只是加工那个样子的外形精度不高的话,肯定能加工,固定轴的方法也很多,像胀型联轴器等

网友E:
受力不大,就用第一种方法,简单方便。

网友:
还是钻孔比较好加工

网友F:
用紧钉螺丝了。销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两种方法都不太理想
第一种 安装销的两个孔同轴度不大好保证
第二种 轴上铣这么长的平面很难保证位 ...

功能是,由轴带动定位件旋转,直到与方块压紧。

网友(点评):
键连接,键上螺丝压紧

网友G:
第一种方法可行,要是受力不大的话

可以把定位块切开,1mm左右的缝。用螺栓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紧钉螺丝了。销顶不住

销的强度不如紧定螺钉?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受力不大,就用第一种方法,简单方便。

还是有些载荷,估计在30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方法可行,要是受力不大的话

可以把定位块切开,1mm左右的缝。用螺栓拧紧

螺栓拧紧的话,承载能力能达到多少呢?定位块会旋转的,要承受扭矩,不知道螺栓拧紧行不行。谢谢!

网友(点评):
螺栓拧紧的话 30公斤的力估计得算一下 或者也可以考虑在轴上开个键槽 定位快上也弄个键槽 键传递力矩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键槽  加个键 连接

网友:
有标准的固定环呀,买来直接用

网友:
方案1将销钉改为紧定螺钉;
方案2轴向怎么定位,而且这种方法加工量大。

网友:
涂胶,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夹轴的零件分2半,打螺纹孔对上螺丝锁紧 ,论坛里都有的  ,说的话不太清楚,你一看就明白了。不复杂的 ...

开口型/平口型 轴支撑座?(然后上两颗螺丝 )之前米思米看到

网友H:
要达到的机能要求不明确。只要受力不需调整的话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定位件和那个方块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的话就好办,定位件可以用线割,圆棒棒车了过后铣一刀就可以 ...

如果料太长的话,肯定会变形。楼主没说是多长的料啊

网友:
这两种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达到的机能要求不明确。只要受力不需调整的话焊接。

轴带动定位件转动,承受大概10Nm的力矩。
定位件在轴上的周向和轴向位置,必须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带动定位件转动,承受大概10Nm的力矩。
定位件在轴上的周向和轴向位置,必须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

1,定位件数控铣外形镗孔或线切割,轴无心磨;2,装配时调好位置配做销孔,销过盈配合。3,需拆卸的话定位件侧面钻顶丝孔,轴上径向钻适当深度盲孔,顶丝顶入孔内。

网友I:
D10的杆和定位件为什么不能焊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D10的杆和定位件为什么不能焊接起来?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加工出来,但是第一种的定位销和轴上的孔很难保证同轴度,第二种方法能好加工一点的

网友:
可以用键

网友:
我倒觉得穿销钉可行

网友:
如果还想拆下来,第一个办法就可以呀。

网友:
我也有同感啊

网友:
用销随便加多一个螺丝就OK了

网友:
类似于卡箍卡紧或用偏心机构锁紧。偏心机构锁紧前后有偏心的可能。如果同心要求不高,就可以偏心卡紧了。结构其实很简单弄,关键是你的使用条件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