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机构乱绳怎么办?

楼主(2016-12-06):
各位大神前辈,求助一个问题:车载设备上放置油机,每次使用时讲油机从车上通过吊臂及定滑轮吊装至地面,吊装过程中,缠在定滑轮上的钢丝吊绳经常出现乱绳现象,应该怎样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http://www.tadiao168.com/News/Detail-1881.aspx
这是百度来的

网友:
做个电木隔离滑板

网友:
有排绳器吗?

网友:
这东西要看到你的实际结构才能分析

以前卷扬乱绳,通过加装排绳器、压紧轮等,还有通过改变螺旋结构,更有甚者是浮动卷扬。就看实际工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