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铣刀的转速和进给量的设置

楼主(2016-12-06):
各位大神,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常规的硬质合金的转速和进给速度改怎么设置,我们加工的是常规的铝型材厚度大约有3mm

网友:
可以中高速200-300米/分钟的线速度

网友(点评):
你真神了,这高级机床估计世界上还没有吧,呵呵

网友(点评):
CNC高速机达2.5万转以上,你算吧

网友:
楼主做工艺还是加工,最好手上有一本简明金属机械加工工艺手册

网友:
看你机床主轴最高转速多少?机床刚性如何?装夹方式如何?使用刀具如何?这些都是有关联的,不是参数一样就适合每一台机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