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离心机电枢是否正常

楼主(2016-12-07):
我们观察离心机电机运转时碳刷与换向器之间是否产生火花,出现火花的程度:
  (I)是无任何火花.说明碳刷与换向器都正常,无需修理;
  (2)离心机在运转时只是有2~4个极小火花.这时仔细观察换向器表面若是平整的.大多数情况可不必修理;
  (3)除有4个的极小火花,另有1~3个大火花,则不必拆卸离心机的电枢,只需用砂纸磨碳刷换向器;
  (4)如果出现4个上的大火花,则需要用砂纸磨换向器,甚至要认真地将换向器进行车加这时必须把碳刷与电枢拆卸下来.当然一巨换向器被加工后,就一定要换碳刷磨碳刷。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以为有火花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是个相对的经验数据,具体到运行转速、回转半径,碳刷吻合面积都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