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链条正常运转

楼主(2016-12-07):
如简图所示,链条水平放置,链条下面吊有重物,链轮间距5米,怎样去保证链条正常运转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点评):
链条是不是水平放置,可以将滚子夹住运行

网友:
用特殊链条增加过轮。

网友:
参考自动线喷漆房视频看看!

网友:
楼上这图是?

网友:
不是普通链条,需要用悬挂链,配有导轨。楼主百度即可

网友:
悬挂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链条水平放置,需要对滚子和链板端面进行定位并保持滚动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悬挂链 车间里常用的物流设备。楼主可以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