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驱动泵对比电动液压站,这款产品怎么样?

楼主(2016-12-07):
(图片)

网友:
因该是特定应用场合比较好。

网友A:
气动省钱那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特定应用场合不较好。

低压的流量8L/min,高压的1.6L/min,跟液压站使用场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省钱那么多呀!

是的呀,有机会试试看 我电话18367161022

网友C:
特定场合没有合适电源只有气源,或者需要防爆嫌配防爆电机麻烦,不然没什么用,气动效率低,能耗高。有些实验场合还在用气动增压,但将来也是被液压淘汰。

网友D:
是否可以省去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省去空压机?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定场合没有合适电源只有气源,或者需要防爆嫌配防爆电机麻烦,不然没什么用,气动效率低,能耗高。有些实 ...

一般的液压压紧场合是可以用的,液压范围太广

网友E:
难道空压泵不要消耗电的吗?大家同样的能量输出的话,消耗的能量也是相同的,天下没有不需要能量就能做功的事。就是理想中的永动机也是要有初始能量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空压泵不要消耗电的吗?大家同样的能量输出的话,消耗的能量也是相同的,天下没有不需要能量就能做功的 ...

请问空压泵的消耗的能量是多大呢,这款是气驱动液压,比电动的要节能,节约电能99%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空压泵不要消耗电的吗?大家同样的能量输出的话,消耗的能量也是相同的,天下没有不需要能量就能做功的 ...

你用过了就知道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