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对流水线隔音罩有了解的?

楼主(2016-12-07):
因为客户的车间有一台冲压设备,产生的噪音大约是80dB,想让我们给做一个隔音罩,尺寸大概是2500*2500*2000,需要留进料口和出料口(皮带输送机运送工件进入隔音罩冲压完成后运出),要求将80dB的噪音降低到35dB以下,因为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想了解一下隔音罩的隔音板一般用的是什么材质,还有进出料口处要采用什么方式来密封隔音?

网友:
流动板房用的夹层泡沫板

网友:
冲床的隔音罩一种是用板金做的,
大约80mm厚,中间塞了海绵,冲床这边的铁板是打了很多孔,便于吸音。
进出料口处就留出输送的空间。
达不达得到你要求就不知道,没有检测过,但是这个人家是用在高速冲床上的,应该比你的机床要吵。

网友:
固定的设备噪音可以考虑主动降噪,以解决开口问题。

网友(2017-01-06):
我会做,得看一下你们的流水线布局图进行设计,上面两楼说的都对但不全面,噪音得看下噪音频段来选择隔音罩的填充物。
我的qq39522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