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输送机怎么调偏呀?

楼主(2016-12-07):
我见过的平皮带输送机是靠主动滚或者是从动滚做成中间突出来一节来调整,最近我看到许多别人设计的图纸,主动滚和从动滚都是相同的,整个滚轮也是相同直径,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这是皮带秤?

网友:
你说的辊子中间突一点,是可以有助皮带找正

但皮带跑偏,原因就太多了,调节的方式,根据你设计的结构来

基本主动或从动有一端要可调节,托辊和回程辊都可以用来调节解决跑偏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调骗是靠主动轴的两个轴承实现的吧

网友A:
参考: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猜想
http://www.cmiw.cn/thread-365266-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 ---- 证实
http://www.cmiw.cn/thread-369616-1-1.html

猜想贴11楼,有这个原版文件:
https://circle.ubc.ca/bitstream/ ... 8/ubc_1996-0610.pdf

看完这个,就对带传动到底跑松边还是跑紧边就不疑惑了。好多人开贴问这个。

网友B:
简言之,皮带往松的那边跑

网友(点评):
改一下了呵:皮带往紧的那边跑,也就是你把跑去的那个边的调节螺栓松一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言之,皮带往松的那边跑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

网友(点评):
对我错了

网友(点评):
主动辊啊,呵呵

网友:
木工机械,沙布带抛光机。

网友:
来回都往一边跑偏的,两轴在一个面上,来回往复跑偏的,两轴不在一个面上...

网友:
我这个用来磨线直0.4铜线上面的漆包,很少去调

网友(点评):
皮带距离短,速度慢,一般不容易跑偏。

网友(点评):
我这个非常快,你看下面的电机

网友(点评):
一个天天跑偏 现场怎么调都调不好 换了供应商 买了个新皮带 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要么从动轮可调,要么设置张紧轮。

网友:
要么没问题 要么调死你  最简单的就是皮带上黏贴个导向的 叫皮带供应商弄

网友:
不建议中间贴导条,降低调平难度,在现场调节时是方便了,但是导条强制矫正的,导条磨损会非常严重,基本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拆皮带更换重贴。
鼓形轮可以帮助纠正,有设计标准的,去查一查相关标准即可,一般皮带厂家也有一个经验标准书,问他们要这个,比一般设计手册好用(因为皮带这玩意,各个厂家做的不一样,按他们的经验标准设计对应的鼓形轮,效果最好)

最后,皮带线,肯定要调的,不要想着偷懒,避免不了。只要你结构合理,方便调节就OK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国家标准是什么?做了2个,现场反应没效果

网友:
还真有人为这个事痛苦!
http://www.cmiw.cn/thread-430250-1-1.html
另外现在有皮带中间加防跑偏肋的,参见米思米防跑偏肋带结构。

网友:
如楼上所言,设计个鼓形轮,会好很多,另外主动或者从动设纠偏调整螺栓。

网友:
如果皮带距离长,两侧加防偏轮,防止跑偏。

网友:
小型 皮带,可以参考MISUMI的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皮带的跑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往哪边跑,就把这边再张紧一点,反之对边再松一点也是一个道理

谢谢   如果调节好后 运行一段时间后 皮带又会跑偏吗

网友:
皮带轮做成鼓行或皮带两边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
带锯切断面特征纹路成因猜想
http://www.cmiw.cn/thread-365266-1-1.html

这帖子很深刻

网友:
平带输送机大部分都是平辊的,主要用来调节主辊与从辊的平行度来控制跑偏,但根据皮带使用时间长短,还是会有些跑,而且有时还会左右跑,这根加工和装配精度,还有皮带制作精度有关,输送机一般跑偏一点点问题不大,只要不损坏皮带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电机的减速器是啥型号

网友:
皮带机需加挡边轮

网友:
调节螺栓,

网友:
我见过的一种皮带自动调偏结构。一端滚轮定死,一端滚轮做成活动,活动滚轮的一端铰接支架,一端连汽缸,汽缸可以使活动滚轮稍微摆动一点角度,这样当皮带跑偏的时候滚轮一摆皮带轮就往另一个方向跑了,皮带旁边设感应开关检测跑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皮带往哪边跑,就把这边再张紧一点,反之对边再松一点也是一个道理

我见过的,不过人家用汽缸操作,用开关检测,全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的,不过人家用汽缸操作,用开关检测,全自动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的,不过人家用汽缸操作,用开关检测,全自动

嗯  这个我也见过  我在皮带压滤机上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