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阵列如何实现

楼主(2016-12-07):
如题,这个阵列如何实现,间隙是固定的

楼主:
附件是CAD格式  以前的技术员做的 现在在优化  不知道这个阵列如何实现的

网友:
先把基线作准(这可以用直线--座标法),然后才能以圆心作绕轴阵列

网友:
这个是用阵列做的么?能用到阵列的地方就那几个空白的地方

网友:
我咋没看出来是阵列呢?我只看出来是螺旋线,直线水平画线再阵列再把螺旋线切断。我只会用ug,不知道sd和creo是不是直接能阵列出这样的。

网友:
能阵列的就是间隙罢了

网友:
可以先复制一个实例出来,旋转一定角度,再拼上去···

网友:
旋转复制

网友:
也只能用旋转复制的办法,画起来也还是比较快。

网友:
阵列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