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平衡回路同步性怎么样

楼主(2016-12-08):
要用3个气缸同步顶伸一个负载。不好同步,现在想用左右2个气缸作为平衡缸来用  中间那个带动上下动作,这样同步性怎么样?谁有用过

网友A:
那你不如搞一个汽缸加两个光杆

网友(点评):
负载有点重,用大缸径的气缸不仅贵,而且货期很长

网友:
1 加工精度高点的话没问题,加工精度差的话基本没戏。
2 负载载荷均布的话尚可,偏载的话同步性很差,由于气体的压缩性,三个气缸有两个相当于是阻力的 不是动力的,不建议三个使用

网友:
“”不好同步,现在想用左右2个气缸作为平衡缸来用  中间那个带动上下动作,“这句话怎么理解?难道不一起动作吗?

网友(点评):
就是2个气缸全程一直供气,但是伸出力一直低于负载或者接近,把负载的重量大部分抵消掉,然后中间那个气缸用来控制升降,就是电磁阀只要控制中间那气缸就行

网友:
涨知识啦,平衡缸,还可以这样;问下,平衡缸完全缩回后,再伸出刚启动时,阻力是不是达到最大?

网友:
看着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如搞一个汽缸加两个光杆

如果LZ只是要加大力,那可以用小点的气缸加杠杆,也能实现,比你用3个气缸好多了

网友(点评):
杠杆空间之类的得很大

网友:
那就做两个回路,中间独自一个回路,两边的缸公用一个回路作为辅助。

网友(点评):
恩 我是这样弄的 所以才问下谁这样弄过 同步性怎么样

网友B:
三个也行,参考用齿轮齿条的强制同步机构

网友(点评):
这结构论坛都有说过的,可以参考

网友:
两边两个平衡,就没有用了,还真不如用两个光杆导向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一定得配同步轴过桥

网友:
LZ出结果了吗?现在是怎么弄的? 是一个大气缸加两边导杆还是三个气缸?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公司用过两个气缸可以调节同步 三个气缸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23-09-09):
三个气缸共用调速阀可以达到理论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也行,参考用齿轮齿条的强制同步机构

张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