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沉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6-12-08):
       本公司做千斤顶,最近发现好多采用螺纹结构的活塞及导向套,在活塞与活塞杆上或者导向套与缸筒壁上有GBT79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用来定位防松,在活塞杆上或者缸筒上配钻的孔一般为3.5或其他的小沉孔,由于批量较大,如果配钻,需将活塞或导向套先装配后打样冲孔后再拆下来钻,一是需要转序而是再上钻床容易磕碰镀好的活塞杆;如果不拆用手枪钻的话,量大又不好钻。
      不知道有没有做千斤顶的朋友指导一下,是怎么钻孔的?用什么加工方法或者什么设备,可以转序少,而且不容易碰伤活塞杆等    序号2是紧定螺钉,连接活塞与活塞杆端部,主要是活塞杆上配钻的3.5孔,深3mm,让紧定螺钉端部沉下去,起到防松作用

网友:
最好配图提问题。

网友A:
轴向有定位止口,装配活塞时,圆周可以转动,感觉不需要配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有定位止口,装配活塞时,圆周可以转动,感觉不需要配钻。

这个是活塞和活塞杆是螺纹连接的,只有把螺纹拧到位,才能再确定紧定螺钉配合的孔的位置

网友:
CNC钻靠治具,普通设备靠钻模保证

网友(2017-01-16):
使用普通钻床的话还是增加个专用夹具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