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救助(实在理解不了)

楼主(2016-12-08):
      本人在研究连杆结构的时候看到了同步带等效连杆机构,这里看不懂了,还请大侠帮我看看,解答下,感激不尽。为什么O1O2可以转动,我觉得就像2个传送带拼在一起。
下面这段是参考资料原话:可以使用等比同向传动机构代替基于平行四杆RCM构型中的一组平行四杆,也可以代替全部的两组平行四杆机构(如图3.27所示)。
如图 3.27b 所示,当AD转过α角度时,由于同步带的传动,且四边形ABCD为矩形,所以BC也将转过与AD的相同的α角度。同时因为O1轴是固定不动的,所以O1O2同时也转过α角度。而因为O2 轴是两轮的同心轴,所以EH 也将转过α角度,由于同步带的传动,且四边形EFGH为矩形,所以再经过带传动FG 也转过α角度。
这样无论轮怎么转动,FO始终与O1O2保持平行,O2O3 始终与AO保持平行,O1O2O3O构成新的平行四边形。由平行四边形的性质知,O点与A点的距离始终不变,GO绕空间固定点O一维旋转,所以O点就是该机构的远程运动中心。

网友A:
你想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什么呢?

O1O2是怎么运动的或者说是旋转的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O2处的两个同步轮是一起转动的。

网友:
图3.26中的连杆是冗余构件,摇臂或摆杆长度任意,连杆是机构轨迹输出件。
图3.27中也同样可以简化。首先简化到平面机构,再去除冗余构件。
3,27a机构与缩放尺相同,自由度:f=3×5-2*7=1,C为2P,D为重复。
可能我理解的过于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O2处的两个同步轮是一起转动的。

我觉得这无法解释O1O2为什么旋转。
我的理解是,AD是固定的,要保持不动,那么轮子O1是不转的。
所以O1O2摆动,带动皮带转动。
这样就可以等效连杆机构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言之有理啊,轮子不转,O1O2转,才能得到上面的效果!茅舍顿开啊,佩服佩服!我问了几个群都问不出来了,大侠至少有了千里挑一的水平!

网友C:
@动静之机 请教大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动静之机 请教大侠!

感谢邀请。。。

好吧,俺换个角度说说,或许有点新意呢。
有一组定轴等比同向传动,用灰色虚线表示出来。

那么,在左轮上任找三个点,用橙色标示出来。
然后,在右轮上找到对应点,用蓝色标示出来。

既然是等比同向传动, 那么时时刻刻,三对点对各自圆心的方位角是一样的。
既然时时刻刻橙色点蓝色点方位角都是一样的,那么不妨用黑色虚线连起来。
显然,这三根虚线都是平行的,而且长度不会发生改变。

那么橙色、蓝色、黑色这几组线,不正是三组平行四边形机构吗?
也就是参考资料说的:可以使用等比同向传动机构代替平行四杆机构。。。

现在,稍微扩展一下,加一个轮子。

显然,黄色与蓝色也同步, 所以橙色与黄色必然同步。

这个不稀奇,稀奇的事是,如果此时蓝色和黄色星型所在的轮子,轴线不是固定的。。。。
眼熟吗?

该型号的施密特联轴器工作原理、条件等---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123870-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施密特连杆联轴器
http://www.cmiw.cn/thread-304800-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本帖子意外地和2009年另一个帖子殊途同归了。

独臂时钟-------结构大猜想
http://www.cmiw.cn/thread-124154-1-1.html

网友(点评):
屌!多谢大侠,使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邀请。。。

好吧,俺换个角度说说,或许有点新意呢。

动侠这么一解说,就彻底清爽了!
这种类比,有否实际用途呢?用同步轮来代替连杆,未看到实用意义所在?
btw,动侠的作图非常别致,很有风格,都是啥软件?很适合出ppt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很高的版本吧?

网友:
@520zjwtcabc LZ研究这东东,干嘛用的?留个联系方式,欢迎多多探讨。

网友(点评):
要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一个医疗的机械手,哈哈。现在已经来了。企鹅 451029741

网友(点评):
对凸轮连杆很感兴趣,多多交流讨论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