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预紧力计算

楼主(2016-12-08):
各位大侠:

螺纹端部设计O型圈密封,O型圈规格内径为60,O型圈线径2.0,那么螺栓紧固预紧力该如何计算

网友:
看一下gb150吧

网友A:
不计算,把螺母拧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计算,把螺母拧到头

拧到底估计不行,肯定要有个力矩,否则会出现压不紧或压的过紧,而致使密封出现问题。

网友:
在实际管路系统中,一般没有真正去算过,拧紧不漏为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到底估计不行,肯定要有个力矩,否则会出现压不紧或压的过紧,而致使密封出现问题。

不拧到底拧到哪里?只要槽没设计错没加工错是不可能过紧的,拧不到底是螺纹加工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控制压缩量,根据材料硬度大小,可先在看得见的地方测测压缩可恢复的最大量。

网友:
O型圈槽设计合理就可以拧到底,可参考NOK选型手册。

网友:
拧紧到底就行了。密封圈一般变形量控制在线径的30%,但是这个数值不是由预紧力来保障的,而是有密封槽的深度和宽度来保证的。设计中保证拧到底的时候,压紧量大约是0.7。这样两个端面接触,密封圈正好被压缩到所需状态。

网友:
根据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极限变形进行计算

网友:
麻烦问下,设计此接头标准是,最近想设计这样接头,谢谢

网友:
螺栓预紧力与螺栓强度等级有关,螺栓强度等级由设计决定。静密封O型圈沟槽截面有专门标准,不看标准的可以做到宽度与线径d相等,深度0.8d。

网友:
都是拧紧的,o-ring会变形填满沟槽的百分之八十,不拧紧,端面的间隙容易漏油

网友(2019-08-29):
一般拧紧不漏吧

网友:
拧紧就行,压缩量是靠0型圈的槽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