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丝杠不露在外面,且能推动液压油

楼主(2016-12-08):
这个是利用液压结构升起传感器。现在摇把的部分是螺纹传动,带动内部活塞推动液压油。
求教:用什么方式可以使丝杠不露在外面,并且能推动液压油

网友A:
反过来,用螺母来推动活塞,丝杆只做旋转没有进给,这样丝杆就可以做的短点不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用螺母来推动活塞,丝杆只做旋转没有进给,这样丝杆就可以做的短点不外露。

那样的话不会漏油吗?螺纹间隙不会漏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用螺母来推动活塞,丝杆只做旋转没有进给,这样丝杆就可以做的短点不外露。

您是说的这种方式吗,但是这样的话行程不够啊

网友:
把油缸截面积做得相当大的时候就可经极大地缩短螺杆

网友:
这个不是丝杠,是螺杆。

网友:
6楼的建议可以考虑,想办法缩短螺杆的行程。

网友:
这种罩子见过 罩上就好了
一部机器,两个空间,分别运作,互不干扰

网友(点评):
旋转时,手柄和防尘罩之间的摩擦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想不出,好似被楼主误导了!

网友:
不是丝杠啊。圆螺母配螺杆啊
同意楼上观点,螺杆固定,螺母带动活塞不行吗?
相当于螺杆两端用轴承架起来,中间螺杆部分做一个螺母副。

网友:
不太好做,要看行程是多少,行程小还有办法。

网友:
用弹簧弯管

网友:
有一种专门保护丝杠的防护罩,和9楼的差不多吧。

网友:
在丝杆上一个伸缩护罩,就解决了。

网友:
现在的结构只能加罩子,新做的话用大家说的螺母推动(做相应的过渡连接件),或者采用旋转油缸

网友B:
类似这样的结构吧。但是要看楼主里面的空间和行程是否足够

楼主:
这个螺杆式需要在阀体内部工作的,加伸缩护罩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的结构吧。但是要看楼主里面的空间和行程是否足够

您这种方式是不是和我4楼画的那种类似,整体的行程大概只有60mm。这种方式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种方式是不是和我4楼画的那种类似,整体的行程大概只有60mm。这种方式能满足吗?

类似,能不能满足还是要看整体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楼主:
这周买的一个样机到了,回头拆解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搞的我现在也很惆怅

网友C:
丝杆固定,丝母动,将运动转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固定,丝母动,将运动转化下

那样的话,在加压的情况下会不会漏油

楼主:
一千八买了个  ,算是验证一下自己的方式。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八买了个  ,算是验证一下自己的方式。感谢各位

这东东啥名?

网友(2017-02-20):
可以参照车床手动尾座结构。

网友(2017-05-20):
相当于加了个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