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加工好的套圈,生锈很严重,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6-12-08):
刚加工好的套圈,生锈很严重,是什么原因!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生产完时候没有盖上塑料膜,晚上水渗过去了吧,还有解救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油里~!

能把锈泡掉?

网友(点评):
主要是未生锈的能防止生锈。

网友B:
什么材料?做一下材料分析

网友:
钢材不生锈可能吗?建议加工完成后涂油或者涂防锈漆

网友:
加工完后就要马上浸油里吧 不然肯定生锈快 就算加工好了用手拿一下也有汗液 然后就锈了

网友C:
空气潮湿,如果不能采取其它表面处理措施,建议加工完成后放在空调房里,这个方法我们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潮湿,如果不能采取其它表面处理措施,建议加工完成后放在空调房里,这个方法我们一直在用

这个是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点评):
空气干燥

网友D:
用蜡油也是防锈的好办法

网友E:
1、操作时戴手套,但是不推荐,容易出问题
2、加工完成后涂抹防锈油
3、保证空气干燥,比如夏天降温不要满地洒水
4、不行WD40然后自己砂纸慢慢蹭掉吧
5、加工完成后喷砂磷化

网友F:
加工好后件小用煤油清洗一下,件大涂一层煤油,尤其是在南方空气湿度大,用煤油防锈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网友G:
楼市的产品是什么材料的?切断面加工后容易生锈需要做防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操作时戴手套,但是不推荐,容易出问题
2、加工完成后涂抹防锈油
3、保证空气干燥,比如夏天降温不要 ...

不想让这些报废,有什么好一点的除锈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好后件小用煤油清洗一下,件大涂一层煤油,尤其是在南方空气湿度大,用煤油防锈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嗯  就是因为没做好防锈工作,所以导致已经生锈了。有人建议我说用醋酸或者磷酸等弱酸清洗一下,再做防锈工作,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市的产品是什么材料的?切断面加工后容易生锈需要做防锈处理。

嗯  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做一下材料分析

就是普通的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蜡油也是防锈的好办法

拿除锈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除锈。。

网友(点评):
公差允许的话,配磷酸钠浸洗(尺寸会小0.01-0.03)后清水漂洗再上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拿除锈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除锈。。

啊  好的,我和他们商量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拿除锈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除锈。。

谢谢大神

网友:
加工乳化液问题

网友(2017-02-10):
怎么像轴承外圈啊

网友:
钢材生锈是正常现象,加工完一批零件短时间内不用的话要做好防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