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刀纹求分析

楼主(2016-12-08):
各位机加工的大侠,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见图片这个铝端盖离中心远的地方有刀纹, 但是中间的哪一部分却没有, 是什么原因呢?

我怀疑是因为车削的时候远端没有支撑,党刀具接触端盖表面时会震。 所以有刀纹。而中间呢是有支撑的所以没有刀纹,这样对吗?

网友:
切削时端面有微振现象

网友:
工艺系统刚性不足,设计个辅助支撑在试一试!

网友A:
你这个外面属于强断屑,刚性不足肯定会震刀。
缩短刀杆悬伸量,提高刀具和零件的夹持力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不过右边孔位置好像崩边了?

网友:
改变加工方式,使用盘铣刀加工,减小进给增大转速。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最起码,铣的要比车的快。

网友(点评):
不过就这个零件来说,不能实施,应为前后端止口需要同轴, 用车床一刀下,好点。

网友:
增加知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外面属于强断屑,刚性不足肯定会震刀。
缩短刀杆悬伸量,提高刀具和零件的夹持力试试

谢谢大侠,强断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端盖是用内撑孔工装,撑孔后车端面的, 是不是可能,端盖在安装的时候装歪了,也就是说,端面和主轴不垂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点评):
1.强断屑就是你的切削面是不连续的。 2.端盖装歪了就导致你的定位面不好,有可能导致震刀

网友(点评):
恩,谢谢!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外圈属于断续车削,车削刚性受影响,造成震刀现象概率自然就大了。粗车预留精车量,少量进刀精车就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