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碳化硅密封环怎么检测

楼主(2016-12-08):
机械密封的石墨,碳化硅的密封环,怎么检测密度,硬度,光洁度,平面度?用什么仪器?

网友A:
投影仪、工具显微镜都可以

网友:
问题好复杂,楼主慢慢网上一项项去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工具显微镜都可以

那硬度和密度呢

网友(点评):
带布氏的小钢头硬度计

网友(2024-03-06):
碳化硅密封环产品检测,可以用(1)便携式粗糙度仪检测粗糙度,一般要求RA<0.2.(2)传统方法用平晶测量仪检测平面度,光圈数量≤3属于合格;目前最先进方法用非接触式光学测量仪检测平面度

网友:
平面度的检测通常使用单色光检测仪,通过观察到的现象判断是否满足平面度要求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